如果在同一个工程里有多张元理图,我只要一张导入PCB该怎么做

楼主(2017-03-08):
每次要导入就是全部一起导入PCB,怎么才能把我要的元理图导入

网友:
   同一工程的的原理图应该都是相关的,否则还是移除吧。
如果是空PCB 当然原理图在更新PCB的时候全部更新过去。以后再更新时,就只会更新改动过的地方。

网友(2017-04-13):
同问,目前用的方法还是。。。把不用的原理图页与工程分离。

网友:
更新的时候有选项,不要勾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