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入电流的疑问

楼主(2017-03-08):
如图所示:当Q导通时,Iq的电流是上升的。

假设输入电压12V,输出电压5V/2A,根据DC-DC转换效率,输入电流大概是1A;
那么:
1)这个1A的输入电流和流过Q的电流是什么关系?
2)流过Q的电流是不是还会大于1A

请大家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建议去看看电力电子技术这本书,讲拓扑的章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去看看电力电子技术这本书,讲拓扑的章节

谢谢!

网友:
第一個問題講的是輸入平均電流Input Average Current),可以用能量不滅定律來看。

PIN = POUT

VIN x IIN = VOUT x IOUT

12V x IOUT = 5V x 2A

IOUT = 833mA

但這是百分之百的能量轉換,通常轉換會有一些損失。假設轉換效率是 85%,等式可以修正成如下。

VIN x IIN x 85% = VOUT x IOUT

IOUT = 980mA(接近 1A

网友B:
第二個問題通常講的是峰值電流Peak Current),因為我們需要根據計算出來的值,選擇適當額定電流的二級管、三極管和電感。

詳細情形,樓主可以研究有錢科技RichTek 立錡科技)的這篇文檔。

网友(点评):
这个文档中是否应该加个自居电容呢

网友C:
1A是均方根值;流过Q的电流会大于1A。

楼主:
引用 网友C:
1A是均方根值;流过Q的电流会大于1A。

那现在有个问题:
假设负载为5V/2A,那么电源是不是也要选择输出电流为2A的?因为Q导通后,流过的电流为2A。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個問題通常講的是峰值電流(Peak Current),因為我們需要根據計算出來的值,選擇適當額定電流的二級管 ...

学习了,同步整流DC/DC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现在有个问题:
假设负载为5V/2A,那么电源是不是也要选择输出电流为2A的?因为Q导通后,流过的电流为 ...

肯定不是,因为你的峰值电流是由DC-DC输入的电容所提供,并非直接从12V提供。

网友:
其实右边的图已经画的比较清楚了,在后端的电流是连续的,但是前段Iq的电流是断续的。还有就是能量守恒,前端如果是2A,那么后端就会变成5V 4.8A,P(in)=P(out),这个是理论值,实际是有损耗的。所以后端的输出电流并不等于前端的输入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個問題通常講的是峰值電流(Peak Current),因為我們需要根據計算出來的值,選擇適當額定電流的二級管 ...

从图中可以看出,Iq电流是上升的,那么这个逐渐上升的电流是不是12V电源提供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不是,因为你的峰值电流是由DC-DC输入的电容所提供,并非直接从12V提供。

谢谢!
确实是这样,我这AN041这篇文档里看到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