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MB/S和MHZ的疑问

楼主(2017-03-08):
如下来自N25Q128A13ESE40E和MT25QL128ABA1ESE-0SIT规格书 参数的两个描述, MB/S和MHZ是否可以换算?  找度哥查了, 什么样的回答都有.
在此请教高手.*^*

•  Clock frequency
–   133 MHz (MAX) for all protocols in STR
–   90 MHz (MAX) for all protocols in DTR
•  Dual/quad I/O commands for increased through-
put up to 90 MB/s

•  Dual/quad I/O instruction provides increased
throughput up to 432 MHz

放棄度哥,改支持狗哥吧!……對不起!您的圖像已經支持了。^_^
觀點不同,請看回覆!^_^

网友:
STR (Single Transfer Rate) Mode
只在時脈上升緣Rising Edge)讀寫數據。

DTR (Double Transfer Rate) Mode
能在時脈升緣Rising Edge)或下降緣Falling Edge)讀寫數據,就如同 DDR 內存的效果。

  • N25Q128A

    不支援 DTR Mode,但支援 Quad SPI(4 bit I/O),最高時脈 108MHz,最高傳輸速度計算如下。
108MHz x 4 bit = 432M bit/sec(相當於 1 bit I/O 432MHz
  • MT25QL128ABA

    支援 DTR Mode,也支援 Quad SPI(4 bit I/O),最高時脈 90MHz(使用 Quad SPI 4 bit I/O 時),最高傳輸速度計算如下。
90MHz x 4 bit x 2 (DTR Mode) = 90MHz x 8 bit = 90M Byte/sec

小弟覺得 N25Q128A 的 432MHz,應該改為 432M bit/sec 才不會造成大家的混淆。

大神总是有惊喜

网友:
需要换算 你要了解时钟和数据总位宽关系

网友:
一个是数据率,一个是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