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查看一段网络的长度

楼主(2017-03-08):
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如果我们布线时候,在net窗口里边会有整个布线的长度(route length) ,但是在ddr t型布线或者其他一些场合,往往会想要看到所选中的一段网络的长度,那么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看到这个长度呢?比如下边这个图,我想知道这个分支线的长度,要怎么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详见: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d7130635d7f95313fdf475e1.html

    你发的这个方法可以查看整个布线的长度,我的意思是查看其中一段的长度,比如说从一个节点到另一个节点的长度,不知道有没有办法看呢?

网友B:
    选中这段线,按RS就可以测量

网友C:
可以利用 Edit => Select  => Physical Connection single Layer 去選取想要計算的線段後 ,
再利用 Reports  => Measure selected Objects  即可計算出選擇的線段總長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中这段线,按RS就可以测量

    果然可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利用 Edit => Select  => Physical Connection single Layer 去選取想要計算的線段後 ,
再利用 Repor ...

多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可以,谢谢~

    不客气

网友(2017-04-09):
引用 网友C:
可以利用 Edit => Select  => Physical Connection single Layer 去選取想要計算的線段後 ,
    再利用 Repor ...

    谢了,学到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