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温加热

楼主(2017-03-08):
最近有个案子,芯片温度低于-20°时无法工作,但是产品要求-40°,所以打算搞个加热功能,过低时加热到-20°以上后启动,大家有什么思路么?

网友:
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
请参考空调行业中,北方低温启动的原理:电加热

楼主:
神器,PI加热膜

网友:
我也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
    据说,有通信设备是先启动红外二极管给主控芯片加热一段时间,再启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神器,PI加热膜

    珠海谋力空调低温启动也是电加热带先加热,然后再启动

网友A:
Samsung Galaxy 7

先引爆電池,再開始啟動!

网友:
引用 网友A:
Samsung Galaxy 7

先引爆電池,再開始啟動!

版主威武,哈哈

网友:
    换个IC行不行

网友:
    埋阻加热,很多啊

网友(2017-04-07):
    我们刚做项目也遇到这个问题,用网上买的电加热片可以。单个功率最大8W左右,最高加热温度60度,温度升高时功率降低,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