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功率pcb板的走线问题

楼主(2017-03-08):
    各位大师,请教下380v,20a电流板子,内层走的时候铜箔是不是也要留安全间距,建议留多少?如图这样子是不是靠得太近,不行

网友A:
    如果你这个电压等级不高,表层间距做2mm,内层能满足载流能力也做2mm,满足不了做1mm间距也可以

网友:
    对。。百度一下安规。。。

楼主:
    表层要求3mm的间距的话~我内层做2mm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这个电压等级不高,表层间距做2mm,内层能满足载流能力也做2mm,满足不了做1mm间距也可以

表层要3mm,我内层做2mm 间距足够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表层要3mm,我内层做2mm 间距足够吧?

    可以的,内层可以按照表层的一半来做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内层可以按照表层的一半来做间距

大师,再请教下内层线段跟高压电路过孔只留一半安全间距也行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师,再请教下内层线段跟高压电路过孔只留一半安全间距也行是吧?

    这个也和铜皮间距是一样的,表层按照表层的安全间距做,内层按照内层的间距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和铜皮间距是一样的,表层按照表层的安全间距做,内层按照内层的间距做

OK,多谢大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OK,多谢大师了

不用谢,以后多多交流!

网友B:
    一般对于功能绝缘来说安全间距是内层相对表层可以减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对于功能绝缘来说安全间距是内层相对表层可以减半。

我用敷铜然后设置规则来敷铜来满足安规的,但是感觉这样铺出来的铜好丑,用铜箔又感觉空间不够画出来的铜皮太幼,大师有什么技巧没?

网友:
    小电流经验值50V一般对应.5MM,380至少4MM以上
    这么大电流得在加2--3倍。

这个是经验值不一定准确,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