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 NG (掌上设备, 2k 接触式打静电)

楼主(2017-03-08):
1. ESD 测试失败。
2. 功能如附件示意。
    a.) 设备是塑料外盒.
    b.) PCB 4层(第二层, 完整的地层)
3. 测试时, 用2k,接触式。(直接对GND打)

 有哪些思路,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

BLOCK

BLOCK

打哪裏的 GND???@_@!!!

网友:
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
失败的等级是什么,是当场打卦,还是可以过后可以恢复?打哪个端口的时候打死的?裸板PCBA工作打的时候看得到火花吗??

网友(点评):
2K必须毫无反应,等级A

网友:
PCB加到八层。

网友(点评):
找不到原因,加8层有何用

网友A:
    话说你是塑料不导电 不应该打空放么?
去掉所有外围器件 打主板GND试试,是用电池还是外部供电都试试,如果是用电池 电池不行静电也过不了。
    外围器件有没有防静电的器件 压敏电阻或者TVS管.

网友:
    塑料壳应该只打气隙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裸露的金属端子也需要打接触,跟外壳是否塑料没有关系

网友:
    esd失败   赶紧割下板子 泄放路径理一下  需要反复试验的  有时候需要几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你是塑料不导电 不应该打空放么?
去掉所有外围器件 打主板GND试试,是用电池还是外部供电都试试,如果 ...

    谢谢! Lize
1. 这个思路, 是正确方向。
2. 把电池去掉,直接将USB-5V接到VIN供电,ESD打接触4KV,能Pass。
    3. 接下来, 电池部分, 电路有何整改建议?
    a) 加TVS?
    b) 加电感/磁珠(如果可以, 多少合适?)
        c) 电池选型的注意事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Lize
1. 这个思路, 是正确方向。
2. 把电池去掉,直接将USB-5V接到VIN供电,ESD打接触4KV,能P ...

    电池电压输出口肯定有电容,看能否增加TVS管,没位置就替换一个电容位置试试。
    你这种情况感觉是电池本身的静电就不达标,能否更换其他电池试试??

网友:
    直接打GND都死,加ESD无用的。

网友:
    裸露的GND 与机内系统大地用磁珠、电感等隔离缓冲

网友:
    可在主控复位脚走线上串个1K左右电阻试试

网友(2017-05-06):
    复位信号加10nF电容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