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412开发板AD转换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7-03-09):
最近在开发iTop4412,SCP,1G精英版的AD转换,看用户手册和数据手册能够知道AD转换有三个通道,板子内部的滑动变阻器是与通道0相连的,另外两路通道在外部GPIO中引出,我理解应该是方便用户开发自己的设备用的,但是当我改变内核源码的驱动,重新编译镜像,能够保证成功切换了通道之后,(比如说从通道0切换到了通道1或是通道2)调用ADC驱动的测试程序,仍然能够成功输出阻值,而且当手动转滑动变阻器之后阻值也会改变,我理解的是当成功切换通道之后滑动变阻器的阻值应该无法输出啊,因为它是与通道0相连的,另外我其实想要自己的的外设(比如DS18B20)连接到通道1上面启动AD转换来查看结果,但是我发现三个通道都是与板子内部的滑动变阻器相连的,那我如何利用板子的AD转换开发自己的外设,烦请大家指导一下,卡在这上面了,感谢大家~

网友:
三路ad对应三个IO口呀
驱动简单修改下就成,找技术支持要个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