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如何把兩層板改成四層板,如何設定

楼主(2017-03-09):
請問如何把兩層板改成四層板,如何設定

楼主:
如果第三層要當電源層,意思是舖銅在那層的option視窗 assign net name 選電源嗎, 還是四層都是舖gnd

网友:
如果第三層要當電源層,意思是舖銅在那層的option視窗 assign net name 選電源嗎, 還是四層都是舖gnd

回复电源

网友:
如果是要铺成电源平面,那当然是选电源的NE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