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分析!感谢!

楼主(2017-03-09):
    设计的pcb回来测试,上电的时候芯片的保险丝随机的会有几个会被击穿,总共17格芯片,每个都有保险丝,芯片用电是1.5A的,保险丝3A的,理论上不会有问题的。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感谢!

楼主:
    电源是用的buck,不是ldo。

网友A:
    保险丝再选大一号的或者同规格延时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丝再选大一号的或者同规格延时保险丝

    好的,我换几个试试,谢谢!

网友:
    冲击电流太大,前端可能有问题,既然都选了3A的保险丝应该和保险丝也没多大问题,保险丝放在哪里的?供电芯片后还是前,最好把图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