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 Pad GND net铺铜时不同连接形式

楼主(2017-03-09):
如下图,PCB设计完铺gnd shape时,只能选择thru pins和Smd pins区分不同铺铜shape类型,
现在想了解下,smd pins能不能区分不同的铺铜类型,比如说大焊盘用full contact,小焊盘用thermal pad形式连接?

网友A:
这个可以设置的,, 如图,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设置的,, 如图,试下

一个一个设置也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設定

你的回复时间竟然是3约10号18点40分。。。我穿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回复时间竟然是3约10号18点40分。。。我穿越了。。。

    我的竟然是43分了。。。orz

网友:
    不知道  是不是系统的问题啊

网友:
    软件本身无法识别哪些pad算是大pad,哪些算是小pad,所以目前无法完善此类要求.
毕竟设计的文件中有的需要加宽的大pad是比较少的,可以通过加粗接地线或手动增加铜皮形式处理

网友:
    赞同2#

软件貌似还没有可以自动识别大小PAD的功能吧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skill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现在了解到的方法#2是行的通,就是需要逐个的去设置,过程会有些长。

发现一种新方式,各位可以参考:Edit\Properties后 右击鼠标,选择 Temp Group,然后把想要full contact的pad选中后,再右击选complete,弹出的选框中再选择Dyn_thermal_Con_type,旁边选择full contact就可以了。  简单来讲,就是增加一个Temp group选择操作,其它操作不变。

 试问大家在处理PCB铺铜时,是怎么处理GND shape连接问题呢? 全部用full contact,还是用thermal pad?
假如想大焊盘用full contact,小焊盘用thermal pad形式连接,有没有其它方法解决?
     求助@deargds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现在了解到的方法#2是行的通,就是需要逐个的去设置,过程会有些长。

    目前只能一个个去设置了,毕竟大与小怎么定义区分?SKILL应该也做不了这么智能吧?即使有一个参数区分,这个需求也不是全部的要求,只是个例,估计有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