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ript 問題

楼主(2017-03-10):
請位大大,我錄製了兩個script,一個是把L1 ETCH打開,一個是L1 ETCH關閉。我希望funckey是1,按一次打開,再按一次關閉。
請問funckey要如何設定才可以達到我想要的功能呢?

或者是funckey是Ctrl+1組合鍵,按一次打開,再按一次關閉。

謝謝大大回復

网友A:
调整层显示不需要用script,直接做color文件
color -toggle "ETCH/L1"
然后env里面用colorview load+文件名调用

楼主:
chrysalis 大大, 根據您的指導好像沒有辦法具體實現!!

是我哪邊出錯呢?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chrysalis 大大, 根據您的指導好像沒有辦法具體實現!!

是我哪邊出錯呢?謝謝

你的PCB上面有没有"ETCH/L1"这一层?

楼主:
我的名稱是TOP
我修改了 color -toggle "TOP"
好像還是一樣行不通
不知道是哪邊出了問題
謝謝

楼主:
呵呵~~原來是我寫錯
我改成"ETCH/TOP"就可以~~~謝謝大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调整层显示不需要用script,直接做color文件
color -toggle "ETCH/L1"
然后env里面用colorview load+文件 ...

能否再说的详细一些,给个例子,有些不知所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否再说的详细一些,给个例子,有些不知所措

例如新建一个文本文件,文件名叫 TOP.color写入
color -toggle "ETCH/TOP"
保存到env所在目录,然后env文件添加
alias ~1 colorview load TOP
就定义ctrl+1为切换TOP层显示的快捷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例如新建一个文本文件,文件名叫 TOP.color写入
color -toggle "ETCH/TOP"
保存到env所在目录,然后env ...

多谢多谢。太感谢了。这种可以实现在画线命令下,显示层时,同时画线命令不消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例如新建一个文本文件,文件名叫 TOP.color写入
color -toggle "ETCH/TOP"
保存到env所在目录,然后env ...

我试了一下,按照你的做的,提示找不到top文件。文件我也放到ENV目录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多谢。太感谢了。这种可以实现在画线命令下,显示层时,同时画线命令不消失吗?

user preference里面的viewpath需要设置一下路径
这个修改显示会把画线命令顶掉,要不顶掉的话得用skill

楼主:
chrysalis 大大, 請教一下倘若我想要funckey是Ctrl+1 只開TOP走線,其餘走線層皆關閉應該要如何寫呢?
謝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chrysalis 大大, 請教一下倘若我想要funckey是Ctrl+1 只開TOP走線,其餘走線層皆關閉應該要如何寫呢?
謝謝 ...

color -globvis off

楼主:
chrysalis 大大
請問是如附件這樣寫法嗎? 好像不能實現說....
還是我誤會了
謝謝

网友(2017-06-05):
标记,学习一下

网友(2018-10-30):
不通用  层数不同时层的名字是不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