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机通信异常问题求教

楼主(2017-03-10):
    5金币
        公司弄了个24口交换机,用的九暘方案,测试时发现第6口ping不通,分析的时候奇葩的事情发生了,
    用手或者绝缘的东西压住主芯片(IP1826D)或者压住主芯片与从芯片(IP108A)中间的走线部分,第6口
    就可以正常通信,松开压住的东西,通信又不通了。
        看下了PCB的贴片,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对芯片和阻容件补焊还是无效。检查PCB layout,也没有发现
异常。

        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这个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PS:此次是第3次做样,第一批样品没有此问题,第二批和第三批均有这个问题。主芯片和从芯片相关
的电路及Layout均没有变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22pF以内的都试过,最大试到1nF。

    之前在测试SDIO接口的时候也遇到过你说的现象,加上示波器OK,后者焊一个插针还没插示波器也OK。最后是在时钟线上加串阻搞定的。

网友B:
    先上示波器对比下波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上示波器对比下波型吧

示波器看过波形,和正常的通道对比,看不到明显的异常,甚至波形比几个正常通道还好一些。

    另外,还有个情况前面忘了说,用示波器探头扎在通信线路上,通信就正常了。或者在线路中间串接的电阻上焊一段像天线一样的导线,通信也会正常。
    但是在线路上加小电容不行,修改串接电阻的阻值都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示波器看过波形,和正常的通道对比,看不到明显的异常,甚至波形比几个正常通道还好一些。

    另外,还有 ...

电容试过多大的?示波器探头应该是PF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试过多大的?示波器探头应该是PF级的吧?

22pF以内的都试过,最大试到1nF。

网友C:
    走线有过孔? 如果有的话。重点检查这个过孔把, 有的厂家过孔沉铜生产不好有你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在测试SDIO接口的时候也遇到过你说的现象,加上示波器OK,后者焊一个插针还没插示波器也OK。最后是在 ...

    非常感谢,昨天出差,今天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走线有过孔? 如果有的话。重点检查这个过孔把, 有的厂家过孔沉铜生产不好有你这问题。

    板子空间很大,相关的信号走线都没换层。

网友D:
    解决问题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决问题了没

    改了信号线上的串接的电阻,现在问题解决了,详细的测试还在进行中,后面看看工作是否稳定。

网友:
    强烈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改了信号线上的串接的电阻,现在问题解决了,详细的测试还在进行中,后面看看工作是否稳定。

    楼主,还有1个问题。
    为什么第一批样品没有问题,第二三批就有问题?还是第一批样品有这个问题,只是没有发现?不觉得很奇怪吗?或者就是第二三批PCB板阻抗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还有1个问题。
    为什么第一批样品没有问题,第二三批就有问题?还是第一批样品有这个问题,只是没 ...

第一批的样品确实没有问题,因为是百兆口的phy芯片和主控芯片时间的走线,走线长度较短,且参考平面非常完整,就没有做阻抗管控,所以在第二批样品发现问题时,一直怀疑是PCB的做工问题,结果第三批出来还是有问题,现在在考虑要把这组线做等长加阻抗管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第一批的样品确实没有问题,因为是百兆口的phy芯片和主控芯片时间的走线,走线长度较短,且参考平面非常 ...

    IP108A是采用SS-SMII总线,这个是需要做等长的,阻抗倒不用做,怕有问题也一起做阻抗。我们之前是没有做阻抗,等长有做。IP1818+IP108A

楼主:
引用 网友E:
    IP108A是采用SS-SMII总线,这个是需要做等长的,阻抗倒不用做,怕有问题也一起做阻抗。我们之前是没有做 ...

非常感谢,下一版决定做等长处理,希望问题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下一版决定做等长处理,希望问题可以解决。

等你后期更新啊

楼主(2017-07-31):
    抱歉,这么久才来更新,实在是样品准备的时间太久,最新的样品上周才拿到。

    改了等长后的样品测试结果不但没有改善,原来的第6口问题依旧,现在第8口也发现有部分样品NG,进一步的分析正在进行,稍后更新出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抱歉,这么久才来更新,实在是样品准备的时间太久,最新的样品上周才拿到。

改了等长后的样品测试结果不 ...

最终求助了IC+的FAE,寄了样板过去。
解决方法:调整IP108的TX delay,在IP108的Pin 98 接4.7K上拉,问题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