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 输入 TVS管应该怎么选择

楼主(2017-03-10):
我现在想使用一个12V输入
5V使用的DC-DC 转化电源

在插入时  有时候会冒火花
要怎么解决
使用TVS是不是可以解决

沒事!不要在彈藥庫或儲油槽操作就好。>_<|||

网友:
    TVS 不能解决
    1 串NTC LC
2 输入电解容量放小点

网友:
    强烈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
    12V加一个缓起电路

网友:
    加缓启动电路啊

网友:
    选用Littlefuse的双向TVS管1KSMB15CA

网友:
    TVS管不是浪涌保护吗

网友:
    加TVS解决不了吧。

网友:
    插入瞬间有火花,加TVS管起不到作用。
1、加缓启动电路
    2、后端电流太大导致,在DC座入口处不要加太大电容

网友(2017-04-12):
    用防打火的DC座

网友A(2017-06-22):
    最近刚好碰到这个问题,换个带铁壳的DC电源座就行了

网友(2020-04-25):
引用 网友A:
最近刚好碰到这个问题,换个带铁壳的DC电源座就行了

带铁壳的就是快速将放电导入到地

网友:
    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
DC座处打火,使用金属全包接地的DC座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