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RK平台的看下这个单片机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7-03-10):
如图,U12 ZQ2996应该是一个8脚8位的单片机,IR收到开机信号PWR_EN拉高以此开机,但是查不到哪一家的?

网友:
8脚单片机厂家比较少, 建议你根据供电电压和电源、地引脚在PIC和AVR,STC里面找找

楼主:
找到了  义隆的CK68P150/EM78P150SO8J/EM78P153B都可以  PIC的PIC12C509A-04E/SN也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