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多層板的設定問題

楼主(2017-03-10):
小弟在畫四層板,已經新增好 top in1 in2 bot,如果第三層要當電源層,意思是在in3那層舖銅的option視窗 assign net name 選電源嗎, 還是四層都是舖gnd

网友:
电源层  肯点是电源的属性了

不会是我没理解你意思吧

网友:
一般在主器件层下方放置GND层,因为很多芯片需要参考GND,然后3层可以根据需要画出铜皮,顶底层走线,这样走线的话就都能有参考层。地电层之间的耦合也比较好。

网友:
如果部设置成负片,直接手动铺铜assign net

网友:
可以在Anti etch先画分割线,铺平面时分钟网络。

网友:
按理说你铺什么就赋予什么网络的啊,
如果是分割几块铜,最好注意下表层线最好不跨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