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支持USB3.0接口的MCU?

楼主(2017-03-10):
哪位大神能推荐一个支持USB3.0接口的mcu

网友A:
Cypress EZ-USB FX3S

  • Integration: Full USB 3.0 Peripheral Controller with built-in PHY
  • Storage Support: Support up to 2 memory cards- SD 3.0, eMMC 4.41, SDIO 3.0
  • High-Performance: ARM9 with 512 kB RAM for data processing
  • Connectivity: I2C, I2S, SPI and UART peripherals
  • Flexibility: Configurable 16-bit 100 MHz GPIF II interface connects with any processor/sensor/ASIC/FPGA with parallel port
  • Low Power: Low 1.2 V core and independent power domains
  • Multitasking: 32 configurable endpoints
  • Flexible Clock: Selectable XTAL input from 19.2, 26, 38.4 and 52 MHz
  • Small Footprint: 10x10mm 121 ball 0.8mm pitch BGA pack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Cypress EZ-USB FX3S

  • Integration: Full USB 3.0 Peripheral Controller with built-in PHY
  •
    版主

    抱歉!暫時找不到 Cortex-M 帶 USB 3.0 的。

网友:
    版主威武霸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