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器件位号是问号与复制器件位号相同问题

楼主(2017-03-11):
orcad位号问题求解:
1、从库里面放置器件出来的位号都是“?”,而不是逐一增加

2、复制同一份原理图中原有的器件,位号也不递增,还是相同的位号

网友A:
看圖之後........你知道我再說什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圖之後........你知道我再說什麼了~~~~

谢谢大神!!!

网友:
1.从库里面新加器件是没有位号的;2.生成网表时会自动生成位号。

网友(2017-05-26):
大师的知道学习到了,谢谢大师

网友(2020-03-06):
引用 网友A:
看圖之後........你知道我再說什麼了~~~~

get到新技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