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添加测试点问题?

楼主(2017-03-12):
allegro手动添加测试点怎么总是显示焊盘与层叠不匹配呢?图片这里也无法显示测试点的名字

楼主:
W-  WARNING: Padstack S_C1MM does not match the layer stackup ... REJECTED

网友:
通孔和表贴不匹配把

网友:
你需要重新定义一个BOTTOM的测试点,焊盘设置在BOTTOM层

网友(2017-08-18):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