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打开一个多板工程

楼主(2017-03-12):
打卡一个多板工程时出现这个错误,改怎么办呢

网友A:
没有找的相应的路径,检查下,文件路径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找的相应的路径,检查下,文件路径是否正确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我把文件复制到了提示相应的C盘路径就可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