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模块USB通信正常,换成4G USB通信不正常

楼主(2017-03-12):
CPU通过HUB与3G/4G模块通信,发现3G模块工作正常,4G不正常。调了串联匹配阻抗,还是不行。
请问下是什么原因?
alooha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测量下信号质量,对比一下。

没有仪器,测量不了啊

网友B:
检查模块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模块电源

电源正常,电源无跌落,纹波不大。

网友C:
3G/4G 给模块供电的电容一般要330UF,不然会造成模块掉线,再就是测试模块启动后复位时电平时序是否满足要求,低电平时间是否够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3G/4G 给模块供电的电容一般要330UF,不然会造成模块掉线,再就是测试模块启动后复位时电平时序是否满足要 ...

电压正常,测过了。现在发现是软件有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