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中器件焊盘的颜色怎么根据NET设定?

楼主(2017-03-12):
为什么我设定完后线的颜色也变了,
不能像pads中一样只变焊盘的颜色吗?

网友A:
是不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个

用的是XPEDITION VX1.1,没找到你说的配置,谢谢。

网友:
    调scheme 保存scheme

网友:
    应用的时候不要应用到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