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 Capture 正常打开,Pad Designer正常打开,allegro打不开

楼主(2017-03-12):
1金币
原理图可以正常打开,焊盘编辑也可以正常打开,只有allegro打不开,提示如下图,请教大神们,之前都可以正常使用的,突然就用不了了,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缺少libsman.dll这个文件
你可以找一下这个文件
放在BIN下面看看

网友B:
你这个只是双击打不开吧,你可以把PCB拖动放在PCB打开的那个图标上就可以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只是双击打不开吧,你可以把PCB拖动放在PCB打开的那个图标上就可以打开了

不是的,电脑系统有问题,后来我又弄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少libsman.dll这个文件
你可以找一下这个文件
放在BIN下面看看

嗯 嗯,最好弄好了,反正是缺少各种dll文件,弄了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少libsman.dll这个文件
你可以找一下这个文件
放在BIN下面看看

是系统盘里少,最后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