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因为规则设置造成布不出线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7-03-13):
最近在做毕设需要做一个LPC1768的转接板,在布线中遇到了问题,一到转弯的地方线就布不出来,我感觉是规则设置的不对但又不知道怎么改规则,求指点!情况如图,只能布好直线,一到转弯线就布不出了

网友A:
什么软件?如果是ALLEGRO 走线模式下,右边设置OPTIONS--LINE LOCK就能选择角度是45/90/任意角度

网友:
按住shift+空格试试走线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软件?如果是ALLEGRO 走线模式下,右边设置OPTIONS--LINE LOCK就能选择角度是45/90/任意角度

目测为AD的

网友:
不明白你这是什么软件,如果是规则问题,那你就修改规则啊。

网友:
不知道楼主找到原因没? 应该不是规则的问题吧,

网友(2017-05-22):
    看图像是AD,shift+空格可以改变出线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