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软件绘图工具栏->向导 设置显示不完全问题!急!

楼主(2017-03-13):
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这种情况,在绘图工具栏->向导栏里,整个显示的窗口不完全,而且无法拉动使框变小。只能够在可见的窗口设置,上面没显示完的设置不了。是软件问题还是系统兼容性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
    logic不熟啊

网友:
    这样不影响正常使用啊

网友:
    是不是螢幕解析度調得比較小所以視窗變得太大了

网友:
    应该是用的笔记本电脑吧,一般是笔记本才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
    方法很多,坛子里都有,自己搜索一下!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f7ff0bfc2f2d032e26bb13d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