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HFSS 15.0 请教 optimization的设置

楼主(2017-03-14):
我第一次做一个WIFI天线的设计,效果很差,在WIFI 中心频率点附近的S11只有 -3.5dB。想使用HFSS来找到如何使得S11最优化。由于WIFI天线的中心频率是2.45GHz,我是采用0.02GHz采样,所以用2.44GHz作为目标频率。

我采用如图优化设置。但是得到的结果根本不变。请教大家该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
优化之前你先的设置变量,通过那个变量去优化,不然的话是没有办法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