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定义菜单如何放到系统菜单Help的后面去?

楼主(2017-03-13):
自定义菜单如何放到系统菜单Help的后面去?
我使用了这个命令
q = axlUIMenuFind( nil -1)
也不行,
还是在Help的前面,用什么命令可以放到菜单Help的后面去?

楼主:
坐等大神解决啊

楼主:
艾玛,大神都休假去了吗

网友A:
放在前后有啥区别么?如果你实在想放后面,可以先用axlUIMenuDump从Allegro导出菜单内容,然后用Skill处理导出的菜单文件,把你自己的内容加到Help后面去,再axlUIMenuLoad重新加载这个新的菜单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在前后有啥区别么?如果你实在想放后面,可以先用axlUIMenuDump从Allegro导出菜单内容,然后用Skill处理 ...

不是很懂啊,求具体点方法啊

网友(2017-06-07):
直接在allegro.men中把要自定义的菜单写在最后面就可以了呀,写之前记得备份一下哈

楼主:
谢谢!我想用axl函数来实现,如果更改allegro.men,如果重新安装,就会丢失

网友:
    额,有区别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