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的大小和电流

楼主(2017-03-13):
35um的铜为例,孔的大小和电流怎么计算?

网友:
EDA工具箱下的 EDA365 Tools 中有 PCB过孔载流计算器

网友:
1个0.25mm毫米的过孔通500mA左右的电流

网友:
    以上都是保守的估算,建议仿真试试

网友:
    500mA,这是很保守的估计,温升小于3。

网友:
    一般孔铜厚不是35u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