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应用于LDO的高性能过温保护电路设计

楼主(2017-03-13):
在别的地方看到这个电路
感觉设计挺好的
贡献给大家学习学习

pepe_dear_zhou -1 支持!

网友A:
一般单板上很少去用这种设计,特殊环境下好像多用传感器直接反馈信号关短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单板上很少去用这种设计,特殊环境下好像多用传感器直接反馈信号关短电源

请教下,目前大部分是哪一类设计,控制精度比较好的,

网友:
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目前大部分是哪一类设计,控制精度比较好的,

直接用温度传感器去控制Enable信号,不过我之前用linear比较高端的电源芯片,拿着热风枪吹,温度一高单板自动重启,说明可能内部自己就有一个感应器,高温自动关断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温度传感器去控制Enable信号,不过我之前用linear比较高端的电源芯片,拿着热风枪吹,温度一高单板 ...

一般高端点的芯片内部都有自己的sensor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温度传感器去控制Enable信号,不过我之前用linear比较高端的电源芯片,拿着热风枪吹,温度一高单板 ...

直接用温度传感器去控制enable的信号,是否等于一到某个温度点就关,然后温度低于设置值就开,这样开关式控制是否精确度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温度传感器去控制Enable信号,不过我之前用linear比较高端的电源芯片,拿着热风枪吹,温度一高单板 ...

另外,用热风枪吹,感觉温度升温不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