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笔记本充电器 LED指示灯 电路

楼主(2017-03-13):
请教 笔记本电源上那个LED 灯,接在电脑上时亮,不接电脑时不亮,想问一下这个LED驱动电路是怎么样的,哪位高手分享一下现成的电路学习一下。非常感谢。( }. o6 C8 |9 |

楼主:
自己画了一个,这样会有问题吗,高手帮忙看看。

网友:
挺高级,之前买的本子还真没见过的这种设计,不过说实话,没什么意义,也可能是来检测线的,以前的笔记本电源最多也就是给个220V输入亮灯,现在很多都省了。

网友(2017-06-29):
看着挺亮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