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画破槽无金属通孔焊盘

楼主(2017-03-14):
各位好!!
   人想请问各位怎么画破槽无金属通孔焊盘。谢谢

网友:
将常规带盘金属化通孔的plated属性勾掉即可。然后交给板厂加工之前,文字备注一下:哪哪的带盘的孔按照非金属化制作!

不过加工难度较大,一般不建议做这样的孔。

网友:
3楼说得对,不要需要补充一点,就是还需要放置开窗。

网友:
这种破孔我们叫他为C型孔
C型孔可以要板厂做,也可以自己用铜皮+孔+开窗来做
做C型孔是为了防止pcb板过波峰焊后堵孔,并且C型孔开口的方向要与pcb板过波峰焊的方向垂直
比如螺丝孔就会用到C型孔

网友:
这个主要针对后焊元件或者导线,设计的时候在机械4层加上相应的槽就可以,要在文件中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