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电子设备整机老化问题

楼主(2017-03-14):
近期正在做一个工业电子产品的老化(6U装置),进行50℃-48小时的老化,后来发现装置内部带电运行后内部环境温度会有18℃的温升,那相当于装置是在68℃的环境进行老化,这种是否合理?开散热风扇后内部温升为7℃左右,求教电子设备整机老化温度应如何选择,上述状况如何处理更合理可靠?

网友:
整机老化,就是机箱放置的周围环境温度为准,如按你所说68°C,如果散热方案做的很差温升40°C,那不是90°C了,

楼主: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答复,我疑虑的是68℃已接近器件标称的工作环境温度70℃,这样老化是否影响元器件寿命,想了解老化的相关注意事项

网友:
芯片没有这么脆弱,一般会有一个工作温度和一个峰值温度,主要针对的都是电源芯片,低功耗芯片其实也不用管,只要不长时间工作在工作温度外,偶尔超过是可以的,就像CPU主板规定的报警温度也是看你自己设置的。所谓环境温度,一般也就是模拟外部环境,如果你在50°的情况下,芯片可以保持68°稳定的工作,是没问题的,关键看你们定的指标到底是多少,每种产品都有一个业界规范,如果没有达到,一般要么是器件选择有问题,要么散热设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