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il文件快捷键设置

楼主(2017-03-14):
我想将加载某绝对路径的il文件设置成一个快捷键,请问该怎么设置呢?
我在env下是这么设置的:
alias F11 skill load("D:/ProgramFiles/cadence/SPB_Data/pcbenv/skill")
不知道这么设置是否正确
打开allegro后,软件会报错:
Starting new design...
Opening existing design...
Loading cmds.cxt
E-
E- load(D:/ProgramFiles/Cadence/SPB_Data/pcbenv/skill/test.il)
E-         ^
E-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1 column 9 of file *string*
E-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nil
Command >

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错误呢?
谢谢!

网友(2017-06-07):
一方面是alias F11 skill load("D:/ProgramFiles/Cadence/SPB_Data/pcbenv/skill")应该写成alias F11 skill load("D:/ProgramFiles/Cadence/SPB_Data/pcbenv/skill.il")吧,另外一方面好像你的skill语法也有错误呢。。。参考官方的skill例程修改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