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如图, 如何阅读阻抗信息报告(网分仪 测量)

楼主(2017-03-14):
1. 如下图, 是我司SI 员工用 网络分析仪 测得的阻抗图。
2. 我的问题:
    a) 是否可以从图中, 反推, PCB上阻抗不连续的点呢?
    b) 如果可以, 该读取哪个数值? 或者进行哪些运算?
    c) 图中的横轴表示哪个参数?
谢谢!

网友A:
从波形来看,阻抗比较连续,横轴代表时间,也对应着PCB走线的点。

网友B:
起始点处有阻抗不连续点,应该是连接器的原因,趋势向下,属于容性不连续,两个光标之间阻抗还是很平稳的,标称阻抗是90欧?

网友:
85欧的系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始点处有阻抗不连续点,应该是连接器的原因,趋势向下,属于容性不连续,两个光标之间阻抗还是很平稳的, ...

谢谢, Mindhen.
1." 起始点处有阻抗不连续点,应该是连接器的原因",
    SI 在测量时, 用的是裸板, 没有连接器。会不会是VIA 或者 偶合电容?

2. "趋势向下,属于容性不连续,"
    容性不连续, 在PCB上意味着什么?
        a) 走线变粗?
        b) 参考层变厚?

3. "两个光标之间阻抗还是很平稳的,标称阻抗是90欧?"
    是的, 标抗是90 Ohm, 在回到90 ohm之前的 那个类似 ‘2 x 正弦波’ 的波形是指什么呢?
    特别是在PCB上, 他们可能是什么引起的呢?
        a) VIAs
        b) 偶合电容
        c) 连接器的焊盘
        d) 如果不是以上这些, 那么以上3种情况是否会在波形图上, ‘表现’ 出来?

4. 另外, 光标的位置是否有讲究?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波形来看,阻抗比较连续,横轴代表时间,也对应着PCB走线的点。
谢谢! Fallenstar
1. "从波形来看,阻抗比较连续,"
    你是指光标所示的区域吗? 光标两边外呢?

2. 横轴代表时间,也对应着PCB走线的点
    a) 时间轴为何从 负数 开始?
    b) p是否是 p秒?
    c) 如果能找到原点(0), 就能找出波形上每一个点对应的PCB 的位置. S=V*t ( v=6mil/p ) ??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Mindhen.
1." 起始点处有阻抗不连续点,应该是连接器的原因",
    SI 在测量时, 用的是裸板 ...

1,没有连接器,用探针测得? 那应该是连接处的不连续性。
2,导线变粗是可以引起,粗了阻抗小了嘛,可以这么通俗的理解。
3,应该不是过孔和焊盘,也不能说完全不是,个人感觉是与参考面之间的耦合引起的,一开始的可能是测试端面连接处不连续的延续。
4,光标,这个看你关注PCB板什么位置,TDR阻抗和PCB走线是位置对应的,举个例子,可能你关注传输线的阻抗,而不是连接处的,就可以放到中间,
光标的位置是和pcb板传输线对应的。

自己的理解,不定正确,其他朋友的回答可能会更有启发。

网友C:
可以增加扫描点数,这样时域分辨率会高一些,阻抗不连续位置看得更准确性,横轴是以时间表示的,如果速度因子设置合适(根据电路板材料介电常数确定),这样距离信息对于定位阻抗不连续问题查找也是很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增加扫描点数,这样时域分辨率会高一些,阻抗不连续位置看得更准确性,横轴是以时间表示的,如果速度因 ...

谢谢 ‘骗你’
1. 速度因子, IT180A, dk 是确定的。(以3. 8为例)
2. 在这个假设前提下, 如何利用横轴(时间) 计算出 位置?
谢谢!

网友(2017-05-09):
    可以預估PCB Length
    (先計算從紅色的起點開始到最後波型往上的時間 /2) * 傳播速度

    傳播速度要根據的疊構來計算, 我通常都用5.5 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