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K3126开关机电路分析

楼主(2017-03-14):
如图和附件的PDF整体原理图,没有专门的PMU,PWR_KEY和PWR_HOLD都是接RK3126的GPIO的,PWR_EN接所有DC/DC或LDO的使能脚,PWRON没接其他地方了。
DC座插入后VDC的5V直接把PWR_EN一直拉高了。按键按下PWR_KEY为低电平,PWR_HOLD是开机后该脚保持高电平。
那如何分析按键是如何实现开关机的?我感觉按键没法同时做开关机, 除非Q2101空贴

网友:
当你插入5V 以后,PWR_EN 为高,这个时候Uboot起来了把,
Uboot起来以后就去检测PWR_KEY  和  内部复位寄存器(确定是冷启动), 达到多少秒就开始引导系统程序起来。
==============
系统程序起来后,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比如检测到你PWR_KEY按下多少秒,就内部复位(这个时候CPU一般会让内部复位寄存器置热启动标志)。然后接下来又是UBOOT起来,UBOOT去检查内部复位寄存器,发现是热启动。那就不引导主程序启动了。
========
其实这个东西要配合软件来理解

网友A:
按照楼主给的原理图,沿着信号找下去有个VDD_ARM电源信号,可能就是开机的最后一步了。关机的话就如myiccdream所说,还要请教一下各位,电脑蓝屏了,长按电源键强制关机是硬件起作用还是软件起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照楼主给的原理图,沿着信号找下去有个VDD_ARM电源信号,可能就是开机的最后一步了。关机的话就如myiccdr ...

小白觉得应该是硬件起作用,我是这麽想的,在长按关机键一小段时间后,系统会收到关机信号从而转为关机界面,如果长按关机键的时间进一步延长,还没有等到系统对集成块发送关机命令的时候,硬件就会向某个集成块发送关机命令(例如给集成块输入高电平或低电平)从而实现关机,当然以上只是个人的看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白觉得应该是硬件起作用,我是这麽想的,在长按关机键一小段时间后,系统会收到关机信号从而转为关机界 ...

是不是有个单独的小MCU控制长按强制开关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有个单独的小MCU控制长按强制开关机的?

我的看法是开关机电路和系统共用一个集成IC,长按开关机按键3秒后,开关机电路会向系统发出关机指令,系统接收后转为关机界面等待一段时间后向集成IC发送关机命令实现关机,如果长按开关机按键达到5秒,开关机电路就会向集成IC直接发送关机命令实现关机,根据楼主的情况,电脑出现蓝屏,说明系统已经崩溃,无法处理其他指令,这里就包括关机指令,如果长按开关机按键实现关机的任务是由系统完成的话,电脑蓝屏的后果可想而之,这时只是拔电源插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看法是开关机电路和系统共用一个集成IC,长按开关机按键3秒后,开关机电路会向系统发出关机指令,系 ...

应该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有个单独的小MCU控制长按强制开关机的?

你说的对,是需要一个单片机,如图我换用的一个8bit的单片机,第四脚检测到一段时间的低电平,说明按键按下,单片机把PWR_EN拉高,所有电源开启,同时WORK LED亮;
又当第四脚检测到一段时间的低电平,单片机把第三脚拉低,这样CPU检测到PWR_KEY为低,提示要关机了处理完数据后把PWROFF脚拉高,这样单片机检测到反馈回的PWR_OFF为低时再把PWR_EN拉低实现完全关机。问下这样可行不?

网友:
按键开机容易理解,按下后PWR_EN会变高,RK3126启动后会送来PWR_HOLD高,锁定PWR_EN为高。   关机是长按开机键,Q2100输出低大于几钞后,并要判断按键松开后,RK3216会去掉PWR_HOLD信号 , PWR_EN低,关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是需要一个单片机,如图我换用的一个8bit的单片机,第四脚检测到一段时间的低电平,说明按 ...

是PWR_OFF反馈回来的电平要确认一下,跟你之前说的不一致,应该是可行。检测低电平时间大于4S,确保长按

网友(2017-06-05):
我认为不需要单独的单片机去控制关机,系统起来之后,通过IO口来检测PWR_KEY脚状态,持续低电平的时候程序执行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