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如何compare

楼主(2017-03-14):
改板后,想看这版与之前那版的差别,请问如何compare?

楼主:
比对变更之处

网友A:
在Project_Show differences...弹出对话框,勾选advanced mode后就可做文件与文件对比检查。

网友:
3楼正解,project窗口右键选择show differences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roject_Show differences...弹出对话框,勾选advanced mode后就可做文件与文件对比检查。

谢谢!

楼主:
pcb/collaborate,compare and Merge
可以对两块PCB进行比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类似这样

你这个功能怎么使用,能说的详细些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