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N阻抗0.01ohm” 怎么理解?

楼主(2017-03-14):
“PI方面DC和AC分析,30A以下、PDN阻抗0.01ohm以上的话,在原理图阶段通过比较简单的工具都可以进行计算” - -在论坛里读到这句段话。
1. 其中, 30A 容易理解。
2. PDN 阻抗0.01ohm以上 这句不理解。
    a) 为什么是0.01 ohm ?
    b) 什么时候, PDN 的阻抗是0.01 ohm 以下?
    c) 如何何计算PDN 的阻抗?

谢谢!

网友A:
a.这个可能是作者所用工具要求的一个阻抗界限,实际上PDN阻抗本身就是变化的
b.已经提到了,PDN的阻抗是变化的,什么时候在0.01ohm以下,没有特定,一般构建好模型后是随着频率变化而变化的
c.这个是重点,给你两个图,应该能看明白,一个是阻抗计算,一个是实际仿真结果,有时间时看看信号完整性的书。啥都讲的很清楚

楼主:
谢谢!WYL.
有机会, 一定好好读上一本si的书。

能否再问个问题,
从信号完整性来讲, 一个via孔对信号完整性究竟 有多大的影响呢? 有没有量化的公式?
有些工程师的做法--对PCB的高速线, via内层的pad都删了, 因为实际走线都在外层。
只知道, via影响阻抗。 究竟,一个via的单个/ 单层的pad对信号有多大的影响。
可否以10G 的信号, 1.6mm板厚, 10层板 做为例子, 详细介绍一下?
想知道一下, 究竟一个VIA16D8 的话pad, 对阻抗/ 信号完整性有多大的影响?

谢谢!

网友:
影响太多了,这个需要详细的仿真报告了,而且还需要实际测试来不断的调整仿真参数。有空参加一下仿真大牛的讲座,我也只是略懂

网友(2017-11-20):
需要考虑频率

网友(2019-07-08):
Eric 的书 考虑互感和自感

网友(2020-01-02):
引用 网友A:
a.这个可能是作者所用工具要求的一个阻抗界限,实际上PDN阻抗本身就是变化的
b.已经提到了,PDN的阻抗是变 ...

这个阻抗计算的图是通过什么计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