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xDesigner一个part多个symbol问题

楼主(2017-03-14):
最近在用DxDesigner画原理图,发现一问题:为了加强原理图的可读性,所以我把一个运放的part拆成了由两个symbol组成,当我package完后发现同一个器件的两个symbol的Ref designator 号不一样,而当我多次使用这个运放时,package后出现Ref designator排序有些是一致有些就不一致如下图所示。不知道大神们知不知道怎么解决没有!谢谢!3 z# H% D) C2 `

网友:
建立part的时候输入slot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