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低电压控制高电压开关问题。

楼主(2017-03-14):
    如下图PWM调光控制电压在3.3V,LED串联使用12V,如下接法使用,会否合理长寿?

网友A:
    应该没什么问题,只是R70取值小了,用10K的吧,不然MOS管无法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什么问题,只是R70取值小了,用10K的吧,不然MOS管无法打开。

    对对对,忘了改。

网友:
    根据MOS管手册计算栅极分压值,另外要考虑LED管的压降。

网友B:
    LED除非是2V左右的VF值。不然点不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除非是2V左右的VF值。不然点不亮的。

    LED主要不是要考虑恒流么,这样能行么?点亮了效果好么?

网友(点评):
LED 是二极管啊

网友:
    感觉这灯基本上不会亮吧,可以试着串两个,并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