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PCB工艺的问题!!

楼主(2017-03-15):
我有一个钻孔精度要求很高的零件,假如我焊盘钻孔设计90mil,那么经过PCB板厂沉铜2oZ.再镀锡后,焊盘的实际孔径是不是少了4mil左右(只有86mil左右)?还是板厂钻孔的时候会稍微钻大一点,沉铜镀锡后孔径还是90mil?希望了解工艺的朋友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有工差的,不可能正好是90mil

td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工差的,不可能正好是90mil

通常来说是比90mil小还是大呢?

网友:
    可以标注一下公差要求,例如+/-0.05mm

网友:
    跟板厂沟通咯,板厂会根据成形后的公差进行处理咯

网友:
    小的板厂ME不会对钻孔进行补偿,大的板厂会补偿,这个主要还是看ME,针对楼主说的这种情况还是建议直接就把孔做大,一般孔铜的厚度都17um到25之间,所以做孔的时候多加2mil的直径即可。

网友:
    你只要要求成孔的尺寸,,然后板厂会告诉你公差范围。。

网友:
    工厂都回根据工差要求选择对应的钻刀,比如压接孔

网友:
    一般都是钻大一点

网友:
    可以标注成品孔尺寸,标注公差

网友:
    你要求的孔径,板厂生产成品孔径就是90mil  偏差+-2mil 不会只有86mil的

网友:
    可事先说明做正公差还是负公差;依据你希望孔是偏大还是偏小,不可能正好的,那样板厂就没方向了

网友:
发板的时候制板说明文件中添加说明:钻孔尺寸指完成电镀后的尺寸!板厂即会按照你的意思处理好!

网友:
    正常板厂先钻大点l再沉铜都会做到PCB孔正负3或4mi。当然50元钱起打样的板厂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