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同网络的线,为什么不能敷进铜?

楼主(2017-03-15):
包地的时候我画了一根连接线是GND网络,整理敷铜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连接在一起呢?

网友:
D7间距规则看一下

网友:
D7线距铜皮的间距太大,地线是你自己拉的,然后就出现了空隙

网友:
    D7线网络距铜皮的间距太大

网友:
    网络规则 或者条件规则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算PADS一个BUG,只能铺铜间距设小点或者改走线

楼主(2017-05-09):
    是D7敷铜间距太大了。

网友:
    会不会也有可能存在keepout 你没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