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在导GERBER文件时提示错误

楼主(2017-03-16):
各位好在用pads9.5导出GERBER时出错,请问各路高手指点,问题见图片

网友:
重新铺一下铜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恢复铺铜?

网友:
    copper pour  有些没有铜 重新设定优先级

提示没有为0.8的钻孔分配符号

网友:
    1.重新铺铜
    2.在出图的CAM的Drill drawing层里重新生成钻孔

网友:
    中间层不要设置分隔就可以。

网友:
    5楼楼回答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