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GPRS天线设计中,什么情况下需要匹配网络?

楼主(2017-03-16):
环境:GPRS模块+内置弹簧天线。

在GPRS模块到天线之间的走线,按照厂家的设计是要加一个匹配网络的。然而在实测时发现,加了匹配网络的单板,其信号质量和强度还不如直接走一个短线来得好。

如图所示设计,加上匹配网络,都连不上网络,信号老差了。(很有可能电容电感的值不对,当时也不知道怎么算,也不会仿真,就按参考设计做的。)
还不如我把电容电感去掉,直接用1个0R电阻连接时的信号来的好。更不用说,直接用短线连接模块和天线了。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模块天线输出是50欧姆,天线也是50欧姆,那么,只要走线做50欧姆阻抗控制不是就可以得到最大功率输出了吗?这个匹配网络是不 是就不需要了呢?

网友A:
    派型,怎么布局这么远,大师快来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派型,怎么布局这么远,大师快来指点,

    当时不懂事嘛。
呃,对于这个东西,现在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派型,怎么布局这么远,大师快来指点,

重点不是这里啦。
重点是,模块ANT输出阻抗50欧姆,天线50欧姆,这种情况还要不要做匹配网络???

网友:
    关注这个问题

楼主:
又有个问题产生了。我在学习用ADS做阻抗网络的时候,看到这样的描述:
“设计L型阻抗匹配网络,使Zs=(46-j×124) Ohm信号源与ZL=(20+j×100) Ohm的负载匹配,频率为2400MHz.”

问题是:在设计电路时,怎么知道信号源或负载的复阻抗值?只有知道这信号源的复阻抗和负载的复阻抗,才有做阻抗变换的基础啊?不然做个球球啊?

楼主:
    没人感兴趣呀,自己顶一下帖子。

楼主:
    我看到好多GPRS天线这块的设计,基本都是在pcb上预留pi型匹配网络,最后做板时只贴一个0R电阻完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点不是这里啦。
重点是,模块ANT输出阻抗50欧姆,天线50欧姆,这种情况还要不要做匹配网络???

  • 阻抗會隨頻率變化,不是一個固定值。
  • 2.4GHz 是一個Band),裏面有好幾個Channel)。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点不是这里啦。
重点是,模块ANT输出阻抗50欧姆,天线50欧姆,这种情况还要不要做匹配网络???

如何確認天線和電路有無匹配?

    偷渡一篇笑話會被記違規嗎?

网友(点评):
以身作賊! >_<|||

网友:
    C24和C25要走在阻抗线上串进去吧,拉的那么长会影响天线吧。

网友:
    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
    当时不懂事嘛

网友:
    电容的腿有点太长了,L一般是0欧电阻

网友:
    这块搞不懂,高人来系统的讲一下。

网友(2018-10-26):
GSM板载天线设计需要的不仅是天线频率长度,还跟电路板耦合,板上地环境,天线周边材质都又关系,根本没法直接计算。只能用专业实验室设备进行调试设计才能完成。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见到GSM天线用PCB天线的很少见。需要设计电路板上共板天线的朋友可以加我的扣扣 2034315657,我可以帮你搞定包括GSM板载天线在内的任何板载天线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