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 VX.1中文不能转英文吗?

楼主(2017-03-16):
如题,求教了。之前用的版本都是英文的,变成中文感觉很不习惯,还是希望变回英文,找了很久也没找到切换的地方。求高手指导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电脑加个环境变量就好了:MGC_PCB_LANGUAGE=English

之前设置了,没有重启没起作用。重启就好啦。谢谢版主

网友B:
中英混合能弄成全英文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英混合能弄成全英文的么?

我的也是这样的,不行

ray

网友(2017-09-25):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电脑加个环境变量就好了:MGC_PCB_LANGUAGE=English

多谢,PADS professional的Layout同样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