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楼主(2017-03-16):
如题,望知道的兄弟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A:
到吴川斌的博客上下载16.6版本和17.2版本,补丁及阿里狗安装软件,阿里狗解压后直接安装17.2的,装完打补丁,然后再用阿里狗装16.6的,打补丁。如果出问题就用阿里狗修复。我家里和公司都是这样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吴川斌的博客上下载16.6版本和17.2版本,补丁及阿里狗安装软件,阿里狗解压后直接安装17.2的,装完打补丁 ...

多谢,昨天下午已经搞定了。下次有机会再试试你的做法。

网友:
建议楼主解决问题后不要改问题点,便于大家看到问题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