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焊接完有翘曲的现象,请问各位大侠都有哪些原因可能导致这种情况?

楼主(2017-03-16):
目前板子的厚度为1.6MM,个人觉得跟板厚的关系不大吧!请各位指点!

网友:
什么板材?

几层?均匀否?

网友:
跟铺铜和层数有一定关系,焊接温度时间等

网友:
这样主要跟叠层设计有关,以6层板为例,16 25 34这3组应该是要对称的如果不一致就容易出现翘曲。

网友:
好多人都说设计要对称,有没有研究报告之类求分享

网友:
要看你的层叠,铜皮,

网友:
叠层要对称,残铜率要对称

网友(2017-04-27):
    铺铜应该是实心的吧,不是花孔铺铜,就会导致翘曲现象。。。。

网友(2017-05-31):
    依你要求的钻孔±N (N工厂能力)

网友:
    对称不能保证不翘起,但能降低翘起风险

网友(2018-10-18):
    器件布局要占据整个版面,不要偏向一侧,

网友(2019-05-27):
    叠层尽量对称,各层残铜率最好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