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按坐标导入元件到PCB

楼主(2017-03-16):
    怎么弄,谢谢!

网友A:
    keyin command:     pr <coord> {-angle=angle} refd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yin command:     pr  {-angle=angle} refdes

能不能批量导入呢?谢谢!

    ray

网友:
    那估计得编辑脚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批量导入,关键是你这个坐标是从哪里生成的人?其他公司软件数据还是仅仅Expedition软件?[/backcolo ...

    其它软件的数据

    ray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麻烦了,你可能得写脚本将其他软件的坐标文件,转换成Expedition能识别的坐标文件才能批量导入!

ray版主,请教一下,如果是expedition的坐标,该如何批量导入呢?

    ray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y版主,请教一下,如果是expedition的坐标,该如何批量导入呢?

    1.请问你的软件是Mentor哪个版本?从哪儿导入
    2.能否上传一个mentor能识别的位置坐标文件,谢谢!

    ray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EE7.9.5 版本

Thank you!

网友C(2017-04-23):
    可参考附件

    pr xyplace.rar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参考附件

47如何按指定坐标文件摆放元器件
    1.      首先先找出需要按照指定坐标文件摆放元器件的位号()通常为一系列电阻,需要整齐摆放的问题)
    1)      在原理图选择对应的元器件,快捷键ALT+S+I,report选择的元器件的信息
    2)      将得到的information save to file
    3)      使用excel导入该文件
    4)      对导入的文本进行筛选排序
    5)      找到对应的ref,如下图所示,并拷贝到另外一个工作表进行加工处理并得到最终的位号表
    2.      编辑REF坐标位置信息的文件
    a)        在1节中获取的数据信息,编辑成如下格式,并拷贝到.dat后缀的文件中
    Note:
    0402封装宽间距最小为1.12mm,长间距最小为2.02mm
    b)        批量替换其中的空格为英文状态下的空格
    c)        Save(example:1.dat)
    3.      在mentor中无模命令中输入指令,调用相关文件” pr -file=E:\1.dat”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共享局部导出坐标的小程序,供大家参考:
1.将程序加载或者直接拖入PCB
2.选择自定义名称

方法好赞,又得到一个好东西,谢谢!

网友:
这个不用1.1版本后软件自己带命令 pr -file= 后面加x

楼主(2018-05-25):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共享局部导出坐标的小程序,供大家参考:
    1.将程序加载或者直接拖入PCB
    2.选择自定义名称

    pr -file=eda365 试了一下可以!赞!
我的文件是
    .units mm
.ref BU8 133.2,42.48 90 bottom
    .ref BU9 104.36,78.46 90 bottom
.ref BU10 104.36,72.56 90 bottom
    .ref BU11 93.56,72.56 90 bot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