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出错,router可以正常打开

楼主(2017-03-17):
有木有遇到这样的情况,pads layout打开出错,但是router可以正常打开,感觉好无奈

网友A:
ROUTER 里面随便画一条线。LAYOUT 就可以切换回LAYOUT 了。  这个是OK 的。 9.5格式。

果然如此,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ROUTER 里面随便画一条线。LAYOUT 就可以切换回LAYOUT 了。  这个是OK 的。 9.5格式。

学习了 真的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ROUTER 里面随便画一条线。LAYOUT 就可以切换回LAYOUT 了。  这个是OK 的。 9.5格式。

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你们碰上的问题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OUTER 里面随便画一条线。LAYOUT 就可以切换回LAYOUT 了。  这个是OK 的。 9.5格式。

    还有这个功能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