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入logo方法

楼主(2017-03-17):
    请问下有谁在allegro里导入公司logo,可以分享下你的经验吗?

网友A:
    高版本已支持导入BMP图片,把logo做成单色位图的bmp格式图片即可导入到PCB中。如果是低版本可以借助skill

网友B:
    做成封装,直接放进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高版本已支持导入BMP图片,把logo做成单色位图的bmp格式图片即可导入到PCB中。如果是低版本可以借助skill

请问是多高的版本?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多高的版本?

16.6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6.6

补丁要打到第几个才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补丁要打到第几个才有?

    这个具体不清楚哦,如果想打补丁为什么要考虑打到第几号补丁才有,而不直接打最新的补丁就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成封装,直接放进去

我现在手上就一个单色调的公司logo,jpge格式的,具体如何操作 可否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版本已支持导入BMP图片,把logo做成单色位图的bmp格式图片即可导入到PCB中。如果是低版本可以借助skill

    allegro好像没有听说可以直接到bmp格式的图片吧,需要工具转换成一个什么文件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allegro好像没有听说可以直接到bmp格式的图片吧,需要工具转换成一个什么文件吧

    我都试过了,再说了有骗你的必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试过了,再说了有骗你的必要吗?

    你这个方法是用工具生成一个.plt文件,然后allegro导入IPF,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试过了,再说了有骗你的必要吗?

    我用ALLEGRO导入IPF报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方法是用工具生成一个.plt文件,然后allegro导入IPF,是吗

自己看图片吧,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allegro自带的导入bmp格式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看图片吧,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allegro自带的导入bmp格式图片!

    不知道你这个16.6版本补丁打那个了,我这个确实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这个16.6版本补丁打那个了,我这个确实没有

    你看清楚我截图的打开的是什么文件类型,这个功能只有在封装文件中才有的额,文件类型需要是dra文件,并非brd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清楚我截图的打开的是什么文件类型,这个功能只有在封装文件中才有的额,文件类型需要是dra文件,并 ...

    哦  这个细节没有注意到,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具体不清楚哦,如果想打补丁为什么要考虑打到第几号补丁才有,而不直接打最新的补丁就完事?

    因为我用17.2,然而并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己看图片吧,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allegro自带的导入bmp格式图片!

    切,我还以为啥呢,这个早就有了,只能在package里,对我来说根本用不着, 看看我的直接干到PCB里而不是封装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高版本已支持导入BMP图片,把logo做成单色位图的bmp格式图片即可导入到PCB中。如果是低版本可以借助skill

封装模式下可以导入,也可以IPF导入。多路枪法看你喜欢那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切,我还以为啥呢,这个早就有了,只能在package里,对我来说根本用不着, 看看我的直接干到PCB里而不是 ...

不是封装不方便哦,移动时得全部框选到才能移动,封装只要移动器件就OK,而且不是封装有时候容易误删到其中一部分也不知道。另外,别人热心解答你要有好方法不稀罕也就罢了,还切什么切,给人语气····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封装模式下可以导入,也可以IPF导入。多路枪法看你喜欢那个

    都可以,看个人喜好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封装不方便哦,移动时得全部框选到才能移动,封装只要移动器件就OK,而且不是封装有时候容易误删到其 ...

是的,条条大道通罗马,不过,主要是自带的是线条拼成图案,不是shape,所以我已不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条条大道通罗马,不过,主要是自带的是线条拼成图案,不是shape,所以我已不用了。

线条的导入后缩放界面时是会比较卡!

网友:
    论坛的skill工具有导入图片的选项

网友E:
    论坛有SKILL啊,做成封装的比较方便,当个器件随便动

网友:
    方便不同的板调用和方便放不同的层,最好做成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论坛有SKILL啊,做成封装的比较方便,当个器件随便动

谢谢,做成封装确实好用

网友(2018-07-18):
引用 网友B:
做成封装,直接放进去

    应该怎么做啊,画shape?

网友(2018-09-03):
    确实   可以打开的 。    首先用做器件封装的方式打开并且做成IC封装格式,然后跟放置元器件的一样方法放到板上即可。

网友F(2018-11-13):
引用 网友C:
    切,我还以为啥呢,这个早就有了,只能在package里,对我来说根本用不着, 看看我的直接干到PCB里而不是 ...

我想把LOGO反白,有没有什么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想把LOGO反白,有没有什么方法?

    把铜挖空?

网友G(2019-04-19):
引用 网友C:
    切,我还以为啥呢,这个早就有了,只能在package里,对我来说根本用不着, 看看我的直接干到PCB里而不是 ...

大神,这个做LOGO的skill能共享不,非常感谢!

网友(2019-07-24):
引用 网友C:
    切,我还以为啥呢,这个早就有了,只能在package里,对我来说根本用不着, 看看我的直接干到PCB里而不是 ...

    你好,论坛上关注的,想麻烦大神发一下cadence导入logo的skill,981002809@qq.com,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神,这个做LOGO的skill能共享不,非常感谢!

    用钱买来的,不能随便给,作者说不能免费给,要30元

网友H(2020-06-20):
引用 网友A:
    高版本已支持导入BMP图片,把logo做成单色位图的bmp格式图片即可导入到PCB中。如果是低版本可以借助skill

    请教下,我在封装中导入bmp时提示这个Module definition imported_logo_module.mdd could not be opened. Possibly file does not exist,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I:
    做成封装就行了, DRA文件可以导放LOGO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做成封装就行了, DRA文件可以导放LOGO

为什么我的16.6版本的DRA文件没有导入logo这个选项

网友(2021-01-11):
引用 网友H:
请教下,我在封装中导入bmp时提示这个Module definition imported_logo_module.mdd could not be opened. ...

你需要在封装路径里面添加下,module的路径和新建这个dra 文件的路径一致,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2021-06-22):
    我也想看看是怎么个做法

网友(2021-10-15):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我的16.6版本的DRA文件没有导入logo这个选项

    我也是,16.6没有导入logo的选项,请问你后来找到方法了吗?能否教教我

网友(2022-05-06):
    直接打最新的补丁

网友(2022-11-25):
    导入失败咋整。提示BMP file converted to DXF file. Module created for the logo to be imported. Conversion Profile created for intermediate DXF File. DXF Design added to the Module Definition Database. Error creating Module instance from Module definition Database containing Logo.   Logo Import Failed

网友:
    RATA导入logo  这个软件  贼舒服 谁用谁知道  他会自己生成PLT文件  导入到封装里  或者  直接导入到板子里 都可以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1669368048638

网友(2023-02-28):
引用 网友A:
高版本已支持导入BMP图片,把logo做成单色位图的bmp格式图片即可导入到PCB中。如果是低版本可以借助skill

为啥我导入只有线条,没有填满图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