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差分S参数请教

楼主(2017-03-17):
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下
如图,USB差分S参数的时候,图中的DIFFP0: Diff, DIFFP0:Com这些是什么意思呢?
一对差分端口做Differential compute怎么出来了这么多10个波形呢?

网友:
diff:差模,com:共模

网友:
你出结果的时候出错了 应该是差分结果!

网友:
如果只关注差分的话就只用选diff-diff的,因为有的规范会看差模转共模,或者共模转差模的值

楼主:
谢谢大家解答

网友:
一对差分4个节点,好像有2的4次方,大概16种图?

网友(2017-05-10):
我学习了,那row和col列又是什么意思啊